pcb布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
altium designer中画了个直径30mm电解电容封装,电容是圆柱形的,但pcb中以电容封装为中心的30*30mm正方形区域内都不能放置其它元件,否则将会出DRC报错,这浪费了空间,请问怎么改为只以圆形轮廓线来作为封装区域?

网友A:
直接更改规则就好。

网友B:
改不了,直接设置某些规则为0mil就行

网友C:
这个摆这么拥挤你就不怕产线上不好插件吗?好吧估计现在都机插了 我以前实习那家除了贴片基本都手插,设计时还要考虑产线员工好不好操作

网友D:
应该还是这个问题,修改一下看看
Design----rules
找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修改为0m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更改规则就好。

是一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不了,直接设置某些规则为0mil就行

嗯,规则自己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摆这么拥挤你就不怕产线上不好插件吗?好吧估计现在都机插了 我以前实习那家除了贴片基本都手 ...

都是手工插的,不碰到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这个问题,修改一下看看
Design----rules
找placement---component clearance修改为0mil

DXP一定用的很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