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挂载SD卡

楼主:
虽然没有SDIO接口,但ESP8266现在可以通过SPI方式挂载SD卡了。下面介绍具体方法:

将macroSD通过SPI和ESP8266连接,一共需要4个GPIO和VCC、GND。

SPI的连接方式是:

ESP8266MacroSD
1MIMISO
2MOMOSI
3SCKSCK
4G16CS

CS可以接任意IO,在官方例程中使用了GPIO15,但是GPIO15会影响启动,启动时如果GPIO15不是低电平会造成启动时故障,因此不能连接GPIO15启动,换成GPIO16就没有这个问题。
连接后,先将sdcard.py通过传输工具下载到ESP8266,然后用下面命令就可以挂载了。

>>> import machine, sdcard, os
>>> sd = sdcard.SDCard(machine.SPI(0), machine.Pin(16))
>>> os.umount()
>>> os.VfsFat(sd, "")
<VfsFat>
>>> os.listdir()
['LOST.DIR', 'backup', '10.bmp', '09.bmp', '08.bmp', '07.bmp', '06.bmp', '05.bmp
', '04.bmp', '03.bmp', '02.bmp', '01.bmp']

sdcard文件

注:
  • ESP8266固件版本不低于1.8.3
  • 使用sdcard.SDCard函数时需要先插卡
  • 这个sdcard驱动有些挑卡,如果提示不支持的卡或者os.VfsFat失败,可以换卡试试。

网友:
来跟D大学习,

网友A:
请教大侠dcexpert, sdcard.py 到哪找呢, driver/sdcard.py  报错, 不能导入 import py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侠dcexpert, sdcard.py 到哪找呢, driver/sdcard.py  报错, 不能导入 import pyb

sdcard.py需要下载MicroPython的源码,在源码的drive目录下。等一会我上传这个文件到1楼吧,免得大家下载了。

这个模块是ESP8266,没有pyb库,pyb是STM32专有的。ESP8266可以用machine库。

网友A:
感谢dcexpert  另请教 我写个点LED 的脚本,如何能一上电就能运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dcexpert  另请教 我写个点LED 的脚本,如何能一上电就能运行呢,

默认情况下,上电自动运行main.py,所以可以将程序保存到main.py中就可以。或者在main.py中调用其它程序也可以。

网友A:
感谢dcexpert的解答  另esp8266  demo目录里的文件是如何传过去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dcexpert的解答  另esp8266  demo目录里的文件是如何传过去的呢

ESP8266本身没有USB,不能用磁盘方式复制,需要用另外的文件传输工具。我在论坛推荐过uPyLoader,官网工具是webrepl,还有mpfshell也可以用。

网友C:
如果我想接收不同波特率的数据,esp8266这边如何让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想接收不同波特率的数据,esp8266这边如何让设置?

ESP8266有两个串口,串口1用于repl,波特率固定为115200,如果和其它模块通信会相互干扰。串口2只有输出(输入用于Flash芯片),它的波特率可以修改。

网友A:
再次请教 dcexpert 大侠  我 下载了您的sdcard.py  运行出错  ,接上 sdcard引线 和不接 出错提示都一样
>>> import machine, sdcard, os
>>> sd = sdcard.SDCard(machine.SPI(0), machine.Pin(16))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 line 1, in
ValueError:

这是什么原因呢,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请教 dcexpert 大侠  我 下载了您的sdcard.py  运行出错  ,接上 sdcard引线 和不接 出错提示都一样
> ...

固件升级了没有?需要大于1.8.3才行。

网友:
是 1.84版本

网友:
先检查一下连线,还有升级固件时最后先清除一次FLash,然后在更新试试。

网友D:
MI,MO是那个IO?,spi0不是被占用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MO是那个IO?,spi0不是被占用了么?

挂载后,原有的flash就不能访问了。

网友E: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esp8266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不是也需要从flash中加载到内存中运行的吗!那如果你这个spi0挂载了sd卡,那这部分函数还怎么运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esp8266的程序在运行的时候不是也需要从flash中加载到内存中运行的吗!那如果你这个sp ...

这两个SPI硬件上是不同的,不冲突

网友:
请教,在哪里下载ESP8266的sdcard.py,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在哪里下载ESP8266的sdcard.py,多谢!

这个帖子里楼主就已经分享出来了啊~你可以直接下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card.py需要下载MicroPython的源码,在源码的drive目录下。等一会我上传这个文件到1楼吧,免得大家下载 ...

请教,在哪里下载ESP8266的sdcard.py,多谢!

网友:
不错赞真好需要这个模块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