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16的polygon 异常问题

楼主:
用AD16做了一个6层板,在电源层有较多的多边形敷铜(polygon),顶层和底层也有polygon
软件试过16.1.7 1.11 1.17结果全部一样存在下面问题。
软件ctl+d里的show/hide已全选all final。所以不是显示设置问题。
在几块敷铜中,有几块敷铜在使用solid模式会不正常显示,polygon actions--repour all也没有用。
把不显示的polygon改成第二项的hatched,再repour all则都可以正常显示。
再把相应的polygon又改回solid模式,repour all,还是有部分敷铜没有正常显示。

然后,相同的PCB用AD15就都正常。

这是AD16的BUG么……
为什么那么多版本了都没有发现?
没有软件测试工程师么?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很多网友尝鲜使用16版本的,貌似确实提出来有很多问题,可能不稳定,可能破解问题之类的。也可能AD16的一些设定改变了。我的建议是还是先用稳定的大家普遍使用过的一些旧的版本比较好。比如10,14,15这样的。

网友:
软件更新倒是很快,BUG是层出不穷……

网友:
也不一定是软件BUG
这种常用的功能都有明显问题,有点意外
检测一下有关设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是软件BUG
这种常用的功能都有明显问题,有点意外
检测一下有关设置吧

是,我也觉得很意外。
但是同样的POLYGON有些就是不会,
改下模式也行,
换下AD15也行,
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