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波整流得疑惑

楼主:
如图,请师傅们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波整流除了效率问题,还有别的吗?我是拿来做个555脉宽控制马达的小电路的

半波整流,铁芯中必定有固定的方向不变的磁通。这个直流性质的磁通(偏磁)将使铁芯进入饱和。
当然,半波整流的容量远小于变压器容量时,偏磁不大,还可以使用但半波整流容量占到变压器容量的20%~30%或者更多,变压器将发热过甚。

网友C:
这个图好像存在短路呀!在一个时间点时 AB处为30V,CDA1B1处应该为零,D1C1为-6.6V,经过整流管后,两个整流的低端会导通在一起,AD结合处电压与A1D1结合处电压存在6.6V压差,会导致短路,此时B1C1的电压,其实来源于上面30V的半波整流,所以应该约为21V

网友C:
多电压整流不是这么整的哟!你的短路后简化电路就是这个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电压整流不是这么整的哟!你的短路后简化电路就是这个样的!

感谢您的分析及解答!那按我现有的这些条件,能得到我想要的电压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分析及解答!那按我现有的这些条件,能得到我想要的电压组吗?

直接应该是得不出的,只能得到51V+9V 或是42V + -9V,后面加芯片处理一下吧!不过我也不是太在行,也许行家有办法的,等大家出建议吧!

网友D:
问题在于次极线圈不独立,过了桥之后不能再共用参考点。
比如以上面那个30V绕组出来过整流桥,整流后的“负”为参考去看变压器最下面那个输出端子,其瞬时电压最高为(30+8)*1.414,最低为 -8*1.414V. 可以用半波整流再得到一个低一些的负电压。
但是想实现你原来的意图,得把变压器拆了,次级改成两个独立的线圈。 不然的话,用一路全波整流,再一个DC-DC得到你想要的电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好像存在短路呀!在一个时间点时 AB处为30V,CDA1B1处应该为零,D1C1为-6.6V,经过整流管后,两个整 ...

“这个图好像存在短路呀!”
没错,确实存在短路,实际电路是不能工作的,如果没有保护电路(空气开关等),时间稍长一点就会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好像存在短路呀!”
没错,确实存在短路,实际电路是不能工作的,如果没有保护电路(空气开关等) ...

以谢谢解答!自己再绕一个6V上去应该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分析及解答!那按我现有的这些条件,能得到我想要的电压组吗?

采用半波整流的话,可以得到你要的电压。
但强烈建议你不要采用半波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应该是得不出的,只能得到51V+9V 或是42V + -9V,后面加芯片处理一下吧!不过我也不是太在行,也许行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在于次极线圈不独立,过了桥之后不能再共用参考点。
比如以上面那个30V绕组出来过整流桥,整流后的“ ...

感谢您的解答!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好像存在短路呀!”
没错,确实存在短路,实际电路是不能工作的,如果没有保护电路(空气开关等) ...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谢谢解答!自己再绕一个6V上去应该不难!

如果铁芯窗口有富裕,当然可以再绕一个绕组。富裕量大的话,甚至可以穿绕,即计算好应该用多长的线,将线穿过窗口。
注意穿绕时导线的绝缘不要碰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用半波整流的话,可以得到你要的电压。
但强烈建议你不要采用半波整流。

半波整流除了效率问题,还有别的吗?我是拿来做个555脉宽控制马达的小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波整流,铁芯中必定有固定的方向不变的磁通。这个直流性质的磁通(偏磁)将使铁芯进入饱和。
当然,半波 ...

还有这回事,今天真是受益良多啊,哈哈,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