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66 烧写固件后一直乱码的问题

楼主:
这两天还在倒腾8266,尝试重新烧写固件。用的是ESP-12-Q,淘宝可见,遍地都是。
现在遇到的问题如题所示,重新烧写固件,上电后仍然一直乱码。
-------------------------------------------------------------------------------
FLASH 擦除后重新烧的(用的是@leekuip 介绍的方法),还是不起作用。
接线如下
EN(CH_PD) --------------   H
GPIO02        --------------   H
RST              --------------   H
GPIO15     --------------   L

路过的朋友可以看看,帮帮忙解决下问题。我也不确定是否是模块本身出了问题,也加急另买了几块测试。
先写到这儿。祝君安好。

清除FLASH

网友A:
你是怎样连接的?通常需要连接GPIO0、GPIO2、GPIO15、EN等几个引脚。需要通过电阻进行上拉或者下拉,直接连到VCC或者GND是不行的。
一定要完整擦除Flash才行,正常擦除时需要2S以上,擦除太快时通常都没有真正擦除,可以多运行几次试试。

另外不能用市面上那些USB转TTL串口上提供的3.3V,因为ESP8266功耗较高,那些转换器内部提供的功率不够。电源至少需要200mA以上才能保证稳定工作,用一个SOT223封装LM1117-3.3比一个SOT23封装的LDO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连接的?通常需要连接GPIO0、GPIO2、GPIO15、EN等几个引脚。需要通过电阻进行上拉或者下拉,直接连 ...

好的,谢谢啦,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