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10求助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
在画原理图的时候,不小心把图上显示器件符号的那部分搞不见了,请教如何跳出来啊,这里只能看到3D模型

网友A:
各种菜单点一点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又恢复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旋转了器件之后 ,他就跑到原理图纸外面去了......

网友: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种菜单点一点

就是不知道点那个....

网友B:
看看你话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原点是不是以器件某个点为原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话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原点是不是以器件某个点为原点的。

恩 好的

网友C:
点击左上角DXP选最后一项wave 选中general->缺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击左上角DXP选最后一项wave 选中general->缺省

恩,谢谢大神

网友:
双击元器件  各种参数显示隐藏都能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