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其模式,有两句话不太懂?

楼主:
这两处画线不太理解,能否进一步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CR1寄存器的UDIS位,进行对应设置,可以禁止UEV事件,就不会产生更新事件。不产生更新事件,向预装载寄存器写新值时,影子寄存器就不会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1寄存器的UDIS位,进行对应设置,可以禁止UEV事件,就不会产生更新事件。不产生更新事件,向预装载寄存 ...

不产生更新事件,向预装载寄存器写新值时,影子寄存器就不会更新。这是为什么尼?影子寄存器更新与否不是与TIMx_CR1寄存器的APRE位有关吗?

网友:
我理解第一句的意思是预装载逻辑上在溢出中断逻辑之前,所以不管你用不用溢出中断预装载都有效。
第二句是说ug可以强行触发更新,这个更新可以强制装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产生更新事件,向预装载寄存器写新值时,影子寄存器就不会更新。这是为什么尼?影子寄存器更新与否不是 ...

更新影子寄存器,是一种更新事件。通过对UDIS位的设置,更新被禁止了。就不会更新了。你可以看看英文原版,描述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