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电击

楼主:
 小弟最近萌生一个念想,怎么让几伏的直流电压,经过变压器产生几百伏的电压,使人碰到有触电的感觉,但是有没有威胁。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原理呢,还望赐教。

网友:
打火机里的压电式高压发生器就可以给你一个你要的那种小电击

变压器能量控制不好造成的伤害可要大多了,不推荐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CRT电视机里面的高压发生电路,我初中的时候做了一个,6个镍镉电池串联供电,放电电压没法测,对着物体放电电弧长度大约15mm。但是电弧是比较细比较长的那种,加上高压电容,电弧变的粗短明亮起来,但是不是持续的了。

网友:
TI有一款压电触觉驱动IC你可以参考一下 一般使用电感升压然后再用MOS桥变交流

网友:
为啥想到了磁爆步兵杨永信了··

网友:
要最便宜的,煤气灶上的电打火装置。
要高级一些的,看看电警棍。

网友:
从电路上说,这是一种反激变换器。注意我可没有说PWM,这样的简单装置,根本用不着调制,弄个磁耦合间歇振荡就好。

网友:
电蚊拍那种电路应该可以。

网友:
高中的时候做过一个,用5v直流电源加上变压器做的,很电人,很爽,想了解请回复。

网友:
先给震荡产生交流分量,然后过电感利用磁通量的高速变化产生高压,虽然击穿空气噼啪作响,但是电流很小。

网友:
喜欢电子的人几乎都做过吧,某宝里这种模块几元到十几元一个,3.7电压升到一两千至好几万都有,大的小的啥都有,都成品化了没必要自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