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

楼主(2016-09-14):
FPGA芯片
FPGA芯片、单片机芯片有哪些异同点?主要想了解一下FPGA芯片

网友A:
FPGA芯片经过编程之后可以变身成为一颗“CPU”,可以针对特定的数据做处理,也可以华丽转身成为一颗拥有独立异能的MCU

网友B:
FPGA最大的 特点就是并行处理,类似多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