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的连接问题

楼主:
图2两个封装始终都连不上线;图一是我的原理图,A1,A2,这些字母是我用NEXT标上去的;请高手指教怎么才能使图2的封装连的上线,我怀疑是标注这块有问题

网友:
这是原件的封装

网友A:
是你的pin脚属性不对啊。。你的原理图上标注的脚是A1,2,3....但是你的封装上标注的脚的名称确实1,2,3、、、、所以你要把封装pin脚名字改成一样的之后updata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pin脚属性不对啊。。你的原理图上标注的脚是A1,2,3....但是你的封装上标注的脚的名称确实1,2,3、、 ...

我这个PIN的脚不是对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pin脚属性不对啊。。你的原理图上标注的脚是A1,2,3....但是你的封装上标注的脚的名称确实1,2,3、、 ...

如何更改封装PIN脚的名字,请高手指点。在此祝你中秋节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PIN的脚不是对的吗

。。。你前面截图出来的pin就是不对的啊。晕。。你选择的那个封装他的pin的标号是1,2,3,4,。。这样的。。你要不然进入pcb库界面把那个封装跳出来改一下pin的名字。你这里查的是原理图要对应的pcb封装的pin脚。。但是你给他添加的那个封装类型却不是A1,2,,这种形式的。。而是单纯数字的。所以你要去pcb库界面去更改。。

网友:
而且你这个问题也根本不是拼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更改封装PIN脚的名字,请高手指点。在此祝你中秋节快乐。

何谓图1,何谓图2
更改PIN引脚要在元件封装库中修改
元件库和封装库的引脚对应最为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pin脚属性不对啊。。你的原理图上标注的脚是A1,2,3....但是你的封装上标注的脚的名称确实1,2,3、、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