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来看看更改后的整流电路

楼主:
如图,将昨天的电路取舍如下,舍弃小电压组,取C12分压AC30V为AC6V,电流约100ma,师傅们看看还有不妥的吗?图中C3接反,师傅们直接忽略哈

网友:
再看,变压器次级 2为-, 1为+ 时候电流怎么流的? 无关元件去掉成这样。

这时候电流会经过C12 D11这条路,所以7805这里获得的供电是比半波整流多一点,但又不是全波整流的结果。如果半波提供的整流输出电压已足够高,那么有没有C12也没啥影响。

网友A:
上下两组不同之处在于下组串联了一支大电容C12。
这支无极性电容可不便宜。
另外,7805输入端电压(C4两端电压)随负载电流变化相当大。5V输出空载时,7805输入电压可达40V以上,7805不能承受这么高电压。

网友B:
不对的,你看变压器次级 2为+, 3为- 时候电流怎么流的? 无关元件去掉成这样。

电流会从GND走 D7 返回变压器,而不会在D10+C12这条通路上"被阻碍"产生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两组不同之处在于下组串联了一支大电容C12。
这支无极性电容可不便宜。
另外,7805输入端电压(C4两端 ...

是的,我刚才上电测试过了,7805的IN端的确达40V有多,又出新问题了,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下两组不同之处在于下组串联了一支大电容C12。
这支无极性电容可不便宜。
另外,7805输入端电压(C4两端 ...

如果我在7805 IN端加一合适负载电阻的话能成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在7805 IN端加一合适负载电阻的话能成立吗?

“如果我在7805 IN端加一合适负载电阻的话能成立吗?”
可以是可以,那样可费电。
不知道你的变压器容量多大,也不知道你是否在意这些热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在7805 IN端加一合适负载电阻的话能成立吗?

比较好一些的办法,是采用一支30V稳压管,接在地线与7805输入端(与C4并联)。
另外,你的5V输出端需要多大电流?如果需要电流较大,还不如另绕一个绕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在7805 IN端加一合适负载电阻的话能成立吗?”
可以是可以,那样可费电。
不知道你的变压器容 ...

变压器够用,自己焊的板子,懒的再去大改,破罐子破摔吧!真没想到就这整流电路都那么多学问,真的是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的,你看变压器次级 2为+, 3为- 时候电流怎么流的? 无关元件去掉成这样。

电流会从GND走 D7 返回变 ...

您这图文并茂的解说,太给力了,直观易懂!赞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一些的办法,是采用一支30V稳压管,接在地线与7805输入端(与C4并联)。
另外,你的5V输出端需要多 ...

全图再这,5V电流要求不高,电流100MA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全图再这,5V电流要求不高,电流100MA内

若是100mA以内,那还好说一些。如果要求更大的电流,可以考虑使用LM2596这类开关电源芯片。这样一片芯片加上外围元件,可能比串联一支大电容C12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是100mA以内,那还好说一些。如果要求更大的电流,可以考虑使用LM2596这类开关电源芯片。这样一片芯片 ...

C12这种电容到时不愁,我这里有一些

网友D:
楼主的钻研精神可嘉,只是理论上不可行,LDO没有100ma输入就没有100ma输出,加电阻分压用稳压二极管分压都是一个道理,要么加个抽头要么用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钻研精神可嘉,只是理论上不可行,LDO没有100ma输入就没有100ma输出,加电阻分压用稳压二极管分压都 ...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