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5S4T6C IIC协议

楼主:
STM8S105S4T6C  I2C 通信 大神懂得给讲讲~~  万分感谢!!

网友:
讲什么?你是IIC不懂还是STM8的寄存器设置不懂,哪个不懂就百度哪个,网上资料一大堆
再说了,你就放这样一个标题上去,谁会给你讲?最起码自己先看看资料,哪里不会的再发上来
你这样问问题只能得到两个结果,第一种就是你这个帖子看的人不少,但是基本没有你回复的,因为大家都讨厌这种,第二种,就是回复一个自己百度

网友:
这个要看你使用硬件iic还是软件iic了,
硬件iic就是用片子本身的iic功能,配置相关库函数即可(好像stm8也是像32一样)
软件iic这个是就是根据iic的时序来实现的。所以概念问题,,,没人会耐心的给你讲的。。。你找资料根据时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