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改變下面零件的規則里的最小間距

楼主:
如圖,AD10怎麼改變零件最小間距設置

网友:
自己进入规则设置界面,调整对应的规则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你用鼠标指到这些元件的上面,然后在软件界面,也就是pcb这个窗口的左上角会显示什么错误。然后找到对应的规则,改规则就可以了。

网友:
鼠标放到绿色的那个地方 shift+v,看是什么告警
一般要到规则哪里修改一下
D、R
设置规则里的安全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