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的CAN滤波如何设置

楼主:
STM32Cube的CAN滤波如何设置,需要只让两个需要的ID进去中断,其他的全部过滤。请问如何设置?
/*##-2- Configure the CAN1 Filter ###########################################*/
        sFilterConfig.FilterNumber = 0;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AllowID_F507<<5;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CAN_ID_STD;;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FFFF;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FFFF;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BankNumber = 0;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 &sFilterConfig);

        /*##-2- Configure the CAN1 Filter ###########################################*/
        sFilterConfig.FilterNumber = 1;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AllowID2_F507<<5;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CAN_ID_STD;;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FFFF;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FFFF;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CAN_FIFO0;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sFilterConfig.BankNumber = 0;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 &sFilterConfig);

        HAL_CAN_Receive_IT(&hcan,CAN_FIFO0);

芯片是用STM32F103VET的。

网友A:
这个滤波你要知道,这个是针对接收来说的。发送是不滤波的。主要就是对.FilterIdHigh/FilterMaskIdLow/FilterIdHigh/FilterIdLow这四个参数来设定的,具体的参数,来“卡”什么id才接收等等。你要更加深入的理解的话,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个文档,结合百度文库的一些资料。你就明白了。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滤波你要知道,这个是针对接收来说的。发送是不滤波的。主要就是对.FilterIdHigh/FilterMaskIdLow/Filt ...

谢谢。2018401408@qq.com

网友:
明天发你邮箱。但是不要拿个资料就飞了,要经常逛论坛哦。O(∩_∩)O哈哈~

网友:
滤波的作用可以滤掉一批(逻辑上有顺序的)id,你就两个id还用两个过滤器实在是浪费。

网友:
已经发你邮箱了,请注意查收哦。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