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TIM3向上计数的寄存器操作到底还缺什么?哪错了?

楼主:
          //1:时钟选择
         TIM3->SMCR &=  0XFFF8;    //选择内部时钟,则由内部时钟来控制分频器
        //2:分频
     TIM3->PSC   =  0X1F3F;    //分频到9KHz
        //3:计数器装载
         TIM3->ARR   =  0X2328;    //装载9000 也就是1S
        //4:设置向上计数
         TIM3->CR1  &=  ~(1<<4);
        //5:设置预装在寄存器随时传递给影子寄存器
         TIM3->CR1  &=  0XFF7F;
        //6:设置边沿对齐模式
         TIM2->CR1  &=  ~(0X0003<<5);
        //7:设置计数器的值
         TIM3->CNT   = 0X0000;
        //8:选择中断源
         TIM3->CR1  &= ~(1<<2);
        //9:允许中断请求
         TIM3->DIER &= 0XFFFE;
        //10:使能中断
         TIM3->CR1  &= 0XFFFD;
        //11:使能计数时钟
         TIM3->CR1 |=0X0001;

网友:
这个允许中断请求是不是对DIER这个寄存器进行设置?

网友:
PSC寄存器,DIER寄存器都需要设置啊。自动重装载值,pcs分频比,定时器时钟  这三个共同决定了定时器的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