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程序,发现跳不出一个关于晶振的程序

楼主:
调试程序时,程序停留在这段程序中,不知道怎么回事,单片机型号为PIC24系列,外置晶振8M,起振电容为22PF,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你傻啊,既然进了这个函数就肯定出不去了,这是一个中断处理函数,应该说是错误处理,看不见死循环while(1)么,晶振不起振,或者晶振坏了,或者虚焊了,

网友:
在while(1)加入设置晶振初始化+延时的代码

网友:
要么相关硬件有问题,要么程序不对。先查一下硬件。晶振和单片机之间的连接。再分析程序。之前正常过吗。后来是改程序了,还是动了什么东西。

网友:
用万用表分别测下晶振二脚对地的电压看下晶振有没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