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用verilog语言写的quartus程序有没有什么阅读方法

楼主:
别人用verilog语言写的quartus程序,里面有大模块套小模块,还有状态机啊什么的,看的我晕头转向,有没有人有什么好的阅读方法或技巧能把别人的程序读懂。

网友A:
看代码,分几层看吧,先看输入输出的 时钟,
接着看有无总线,接着看功能,最好是知道功能后看,易上手

网友B:
放到quartus里综合一下,看rtl电路,就能看出信号方向了!

网友C:
一边看,一边写,无非就是逻辑运算,根据仿真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到quartus里综合一下,看rtl电路,就能看出信号方向了!

恩恩,结合rtl电路是简单好多。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代码,分几层看吧,先看输入输出的 时钟,
接着看有无总线,接着看功能,最好是知道功能后看,易上手

方法大赞,晓得了看代码的逻辑思维、谢谢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边看,一边写,无非就是逻辑运算,根据仿真看结果

写?意思是把他原先的代码写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意思是把他原先的代码写一遍?

画电路

网友:
哦哦哦,看到的有些晚,抱歉,谢谢啊

网友:
我一般边看,变写写画画里面的数据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