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堆栈大小如何确定

楼主:
如果我要在任务里对4K大小的数组进行读写,堆栈要分多大呢。

网友:
用指针去读不就行了

网友:
一般来说要看的的4Kb数据是放在堆中还是栈中,通常增加stack(栈)就好了,UCOS不清楚,freertos有个工具可以检测程序运行后每个函数使用的堆栈大小,方便最后确定单片机总的堆栈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