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MOS管如何工作的

楼主:
这些MOS管如何工作的,那些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图片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那6个管子如何工作的

“我想知道那6个管子如何工作的”
你在8楼贴出的波形图,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看这些波形,比看我回复的帖子要清楚得多。

网友B:
一个简单的变频器电路(逆变),三相正弦波输出,

网友:
直流上,Q5Q6串联(U组),Q3Q4串联(V组),Q1Q2串联(W组),然后三组并联。
U、V、W三组,受UL、UH、VL、VH、WL、WH六引脚控制。注意同组中L和H控制信号同相(每组中上管门极信号经BJT反相)。
三个电感,好像是三相电机的星形绕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简单的变频器电路(逆变),三相正弦波输出,

此电路恐怕不能正弦输出。
要做到正弦输出,必须脉冲宽度调制。但图中100pF电容确定了脉冲频率不可能很高。
所以我认为此电路是方波输出。
另外,很难称为逆变,因三相负载中含直流成份。

网友D:
就楼主提供的局部电路看,MOS管的开关动作完全取决于集成IC的的控制信号
要看该IC的datasheet有关UL、UH、VL、VH、WL、WH时序关系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恐怕不能正弦输出。
要做到正弦输出,必须脉冲宽度调制。但图中100pF电容确定了脉冲频率不可能很 ...

我要提高脉冲频率,是写小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楼主提供的局部电路看,MOS管的开关动作完全取决于集成IC的的控制信号
要看该IC的datasheet有关UL、UH、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要提高脉冲频率,是写小电容吗

“我要提高脉冲频率,是写小电容吗”
提高脉冲频率,那是控制芯片的事情。
不明白电容如何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要提高脉冲频率,是写小电容吗”
提高脉冲频率,那是控制芯片的事情。
不明白电容如何写小。

打错字,是改下那1000PF电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错字,是改下那1000PF电容吗

脉冲频率由控制芯片决定(如何使脉冲频率提高,我没有看该芯片datasheet,所以不知道)。
三支1000pF电容以及各MOS管门极串联的200欧电阻,对脉冲频率没有影响。这些元件数值,对MOS管输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倾斜程度有影响(在8楼波形图中看得很清楚)。另外,MOS管输入电容和密勒电容也对输出上升沿下降沿倾斜程度有影响。
脉冲频率提高了,MOS管输出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就不能太倾斜,必须陡一些(否则可能联在一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脉冲频率由控制芯片决定(如何使脉冲频率提高,我没有看该芯片datasheet,所以不知道)。
三支1000pF电容 ...

我想知道那6个管子如何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