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的IO接口为什么那么少

楼主:
MSP430F5529 Launchpad 的IO口怎么这么少?
才46个I/O口,但是MS袱唬递舅郛矫店蝎锭莽P430f5529数据手册上写有80个引脚 63个I/O口,这Launch Pad只引出36个,其他的呢?岂不是浪费了?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有些开发板并不会把所有的io都引出来。比如,两个i2C,引出一个,能工作了。另外一个的使用,道理一样。学方法,学应用,并不一定要把所有io都操作一遍。

网友:
Launchpad系列口都没怎么引出,就像楼上说的,保证N个资源中有一个能用,要全部IO口,就得换个系列了,白色55529就是引出来全部可用的

网友:
够用就好了啦!如果感觉也可以飞线直接引出来!毕竟launchpad只是入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