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当选择外部时钟源模式1,计数器是在上升沿计数还是上下都有,那着怎么解释

楼主:
这两处对比的话有点不对劲啊?

网友A:
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在时钟延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都进行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在时钟延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都进行计数

但是上面的寄存器说没下降沿计数,我就感觉有点矛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上面的寄存器说没下降沿计数,我就感觉有点矛盾

哪有下降沿计数的,你要这个干嘛,你实际中有用到吗,就算是下降沿计数,那请问和上升沿计数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下降沿计数的,你要这个干嘛,你实际中有用到吗,就算是下降沿计数,那请问和上升沿计数有什么区别

这样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