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2映射到TI2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

楼主:
IC2映射到TI2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A:
这个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定时器的功能有时候是作为PWM输出,有时候作为外部触发输入,CCS2两个位来选择不同的功能,比如说CCS2配置为01的时候,这个时候输入的信号被定义为IC2,而这信号的来源信号是TI2,也就是TIMx_CH2这样子。这个只要能看懂这个图就行,中文翻译有时候不会那么准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定时器的功能有时候是作为PWM输出,有时候作为外部触发输入,CCS2两个位来选择不同 ...

就说经过一系列的过程选择需要的脉冲后重新起一个名字,其实是一个意思,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说经过一系列的过程选择需要的脉冲后重新起一个名字,其实是一个意思,是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恩恩,懂了,谢谢耐心回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