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msp430g2553放音乐

楼主:
各位大神,小白求一个msp430放音乐的程序,谢谢啦

网友A:
你是想用无源蜂鸣器放呢?还是想用喇叭放mp3?

小白,先解决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无源蜂鸣器放呢?还是想用喇叭放mp3?

小白,先解决硬件的问题吧

无源的蜂鸣器

网友:
G2553有放音乐的例程,就是那个lanuchpad口袋扩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