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设计-设计元件包装遇到问题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ALU设计的几个问题求助 - 【Altera SoC】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9920-1-1.html
参考教材,该频率计由测频时序控制、有时钟使能的计数器及锁存、译码显示电路三部分组成,大体如图

下面是核心电路——2位十进制计数器设计
新建工程,选择目录,器件,“finish”完成,使用原理图设计文件,原理图设计如下

编译通过后保存

新建波形文件,激励信号设置如下,功能仿真

可见,当enb高电平时开始计数,低电平停止计数;低4位计数器计数到9时向高4位计数器进位。
就在将该设计包装成一个元件时,选择“Current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el”无法选择,导致下一步顶层电路设计无法开展,还请指点,在群里问了一下,说用编程语言输入设计,看了一下确实可以选择该选项,但是为什么原理图不行?老师讲的教材也是可以的

网友A:
请确认当前选中的是否为目标HDL文件?从你贴出的最后一张图,感觉当前界面是编译报告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确认当前选中的是否为目标HDL文件?从你贴出的最后一张图,感觉当前界面是编译报告界面。

保存后还是这样,我是用原理图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存后还是这样,我是用原理图设计的

1、确认转换的时候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目标文件
2、到底要进行什么转换:hdl到bsf还是BDF到bs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确认转换的时候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目标文件
2、到底要进行什么转换:hdl到bsf还是BDF到bsf?

你好,是要选择“Current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el”将该设计包装成元件,供另一个原理图使用。类似PCB中自定义元件画的封装供电路图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要选择“Current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el”将该设计包装成元件,供另一个原理图使用。类 ...

不好意思,没有“Current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le”这个选项,请仔细确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Current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le”这个选项,请仔细确认。

输错了,是“creat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le”,没法选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错了,是“creat symbol files for Current file”,没法选中

这个选项只能将bdf或hdl文件转换成symbol文件,即bsf文件;那么请确认你的目标文件为bdf文件,而不是错选了bsf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选项只能将bdf或hdl文件转换成symbol文件,即bsf文件;那么请确认你的目标文件为bdf文件,而不是错选 ...

确认是bdf文件,选项是灰色,无法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认是bdf文件,选项是灰色,无法选择

文件方便贴出来吗?我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件方便贴出来吗?我来试试

老师你好,准备将附件中的pinlvji.bdf封装成元件添加到frequency.bdf中遇到帖子问题,我的quartus II是13.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你好,准备将附件中的pinlvji.bdf封装成元件添加到frequency.bdf中遇到帖子问题,我的quartus II是 ...

我这边没有任何问题,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没有任何问题,如图所示

我的软件问题?我是指安装了quartus和几个器件包,没安装mod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