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管道电磁流量计DN32/200自来水流量计安装接线方式

楼主:
DN32自来水流量计--金湖凯铭仪表有限公司--咨询热线:0517-86801006手机:15861727050 QQ: 82732281 欢迎来电垂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DN32自来水流量计 如何正确选择安装节点:
正确地选择安装点和正确安装流量计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若在安装环节失误,轻者影响测量精度,重者会影响流量计的使用寿命,甚至会损坏流量计。
选择安装位置时需特别注意:
非测量电极的轴线必须近似于水平方向;
测量管道内必须完全充满液体;
DN32自来水流量计 前方最少要有5*D(D为流量计内径)长度的直管段,后方最少要有3*D(D为流量计内径)长度的直管段;
流体的流动方向和流量计的箭头方向一致;
管道内要有真空会损坏流量计的内衬,需特别注意;
在 DN32自来水流量计 附近应无强电磁场;
在 DN32自来水流量计 附近应有充裕的空间,以便安装和维护;
若测量管道有振动,在流量计的两边应有固定的支座测量不同介质的混合液体时混合点与流量计之间的距离最少要有30×D(D为 DN32自来水流量计 内径)长度为方便今后流量计的清洗和维护,应安装旁通管道; DN32自来水流量计 主要技术参数 • 公称通径系列 DN ( mm ) 管道式四氟衬里: 10 、 15 、 20 、 32 、 40 、 50 、 65 、 80 、 100 、 125 、 150 、 200 、 250 、 300 、 350 、 400 、 450 、 500 、 600 。 管道式橡胶衬里: 40 、 50 、 65 、 80 、 100 、 125 、 150 、 200 、 300 、 350 、 400 、 500 、 600 、 800 、 1000 、 1200 。 • 流动方向:正、反净流量。量程比: 150 : 1 。重复性误差:测量值的±0 。 1% • 精确等级: 0.5 级、 1.0 级(管道式) • 被测介质温度:普通橡胶衬里: -20 ~ +60 ℃ 高温橡胶衬里: -20 ~ +90 ℃ 聚四氟乙烯衬里: -30 ~ +100 ℃ 高温型四氟衬里: -30 ~ +180 ℃。 • 额定工作压力:管道式: DN6 ~ DN80 ≤ 1.6Mpa, DN100 ~ DN250 ≤ 1.0Mpa, DN300 ~ DN1200 ≤ 0.6Mpa 。 • 流量测量范围:流量测量范围对应流速范围是 0.1 ~ 15m/s DN32自来水流量计流量选择表 通径 (mm) | 最小流量选择 (m3/h) | 常用满量程流量选择 (m3/h) | 10 | 0.10 | 0.4、0.5、0.6 、0.8、 1.0 、1.6 、2.0、 2.5 | 15 | 0.20 | 1.0 、1.2、 1.6、 2.0 、3.0 、4.0 、5.0 、6.0 | 20 | 0.35 | 2.0、 2.5、 3.0、4.0、 5.0 、6.0、 8.0 、10.0、 12.0 | 25 | 0.55 | 3.0 、4.0、 5.0 、6.0 、8.0 、10 、12.0 、14.0、 16.0 | 32 | 1.0 | 5.0、6.0、8.0、10.0、12、16、20、25 | 40 | 1.5 | 8.0、10.0、12、16、20、25 、30、40 | 50 | 2.5 | 12、16、20、25 、30、40、50、60、70 | 65 | 4.0 | 20、25 、30、40、50、60、80、100、120 | 80 | 5.5 | 25 、30、40、50、60、80、100、120、160 | 100 | 8.5 | 40、50、60、80、100、120、160、200、250 | 125 | 14 | 60、80、100、120、160、200、250、300、400 | 150 | 20 | 100、120、160、200、250、300、400、500、600 | 200 | 35 | 160、200、250、300、400、500、600、800、1000 | 250 | 55 | 200、250、300、400、500、600、800、1000、1200、1600 | 300 | 80 | 300、400、500、600、800、1000、1200、1600、2000、2500 | 350 | 105 | 400、500、600、800、1000、1200、1600、2000、2500、3000 | 400 | 135 | 500、600、800、1000、1200、1600、2000、2500、3000、4000 | 450 | 175 | 600、800、1000、1200、1600、2000、2500、3000、4000、5000 | 500 | 215 | 800、1000、1200、1600、2000、2500、3000、4000、5000、6000 | 600 | 305 | 1000、1200、1600、2000、2500、3000、4000、5000、6000、10000 | 700 | 415 | 1200、1600、2000、2500、3000、4000、5000、6000、10000、12000 | 800 | 545 | 1600、2000、2500、3000、4000、5000、6000、10000、12000、16000 | 900 | 690 | 2000、2500、3000、4000、5000、6000、10000、12000、16000、20000 | 1000 | 850 | 2500、3000、4000、5000、6000、10000、12000、16000、20000、25000 |
二、工作原理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在与测量管轴线和磁力线相垂直的管壁上安装了一对检测电极,当导电液体沿测量管轴线运动时,导电液体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势,此感应电势由两个检测电极检出,数值大小与流量成正比例,其值为:
E=KBVD
式中:
E-感应电势;
K-与磁场分布及轴向长度有关的系数;
B-磁感应强度;
V-导电液体平均流速;
D-电极间距;(测量管内直径)
传感器将感应电势E作为流量信号,传送到转换器,经放大,变换滤波用一系列的数字处理后,用带背光的点阵式液晶显示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转换器有4~20mA输出,报警输出及频率输出,并设有RS-485等通讯接口,并支持HART和MODBUS协议。
三、仪表特点
■全数字量处理,抗干扰能力强,测量可靠,精度高、流量测量范围可达150:1;
■超低EMI开关电源,适用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大,抗EMI性能好;
■采用16位嵌入式微处理器,运算速度快,精度高,可编程频率低频矩形波励磁,提高了流量测量的
稳定性,功耗低;
■采用SMD器件和表面贴装(SMT)技术,电路可靠性高;
■管道内无可动部件,无阻流部件,测量中几乎没有附加压力损失;
■在现场可根据用户实际需要在线修改量程;
■测量结果与流速分布,流体压力,温度、密度、粘度等物理参数无关;
■高清晰度背光LCD显示,全中文菜单操作,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易学易懂;
■具有RS485、RS232、Hart和Modbus等数字通讯信号输出;(选配)
■具有自检与自诊断功能;
■小时总量计录功能,以小时为单位记录流量总量,适用于分时计量制(选配);
■内部具有三个积算器可分别显示正向累积量反向累积量及差值积算量,内部设有不掉电时钟,可记
录16次掉电时间。(选配);
■红外手持操作器,115KHZ通讯速率,远距离非接触操作转换器所有功能(选配)。
四、主要技术参数
公称通径系列 DN(mm)
管道式四氟衬里:10、15、20、32、40、50、65、80、100、125、150、200、250、300、350、400、450、500、600
管道式橡胶衬里:40、50、65、80、100、125、150、200、300、350、400、500、600、800、1000、1200.
流动方向:正、反净流量。量程比:150:1.重复性误差:测量值的±0.1%
精确等级:0.5级、1.0级(管道式)
被测介质温度:普通橡胶衬里:-20~+60℃
高温橡胶衬里:-20~+90℃
聚四氟乙烯衬里:-30~+100℃
高温型四氟衬里:-30~+180℃。
额定工作压力:管道式:DN6~DN80≤1.6Mpa,DN100~DN250≤1.0Mpa,DN300~DN1200≤0.6Mpa.
流量测量范围:流量测量范围对应流速范围是0.1~15m/s
电导率范围:被测流体电导率≥5us/cm(一体式),大多数以水为成分的介质,其电导率在 200~800μs/cm范围内,均可选用 DN32自来水流量计 来测量其流量。
电流输出:0~10mA时,负载电阻为 0~1.5kΩ;4~20mA时,负载电阻为 0~750kΩ
数字频率输出:输出频率上限可在 1~5000Hz 内设定带光电隔离的晶体管集电极开路双向输出。外接电源≤35V 导通时集电极最大电流为 250mA.
供电电源:85~265V,45~63Hz.
直管段长度:管道式:上游≥5DN,下游≥2DN.
连接方式:流量计与配管之间均采用法兰连接,法兰连接尺寸应符合 GB11988的规定。
防爆标志:mdIIBT4.
环境温度:-25~60℃
相对湿度:5%~95%
消耗总功率:小于 20瓦。
五、产品选型:
1、根据一体型和分离型 DN32自来水流量计 的特点,选择合适的类型。一体型DN32自来水流量计 安装敷线方便,精度中等,不宜在地面以下安装,以防转换器被水淹没。分离型DN32自来水流量计 ,精确度较高,转换器与传感器异地安装,更适合现场环境比较差(如有害、有毒、易受水淹没等场所)的场合,但安装、敷线较严格,否则易引入干扰信号。
2、选择合适的电极形式。对于不产生结晶、结疤、不沾污电极的介质,可用标准电极,否则用式清垢电极或有清洗连接装置的电极。对于测污泥场合,还可选用可换式电极。
3、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选择电极材料。
4、根据被测介质的腐蚀性、磨损性及温度来选择衬里材料。
5、 DN32自来水流量计 防护等级。根据国标GB4208-1984约同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IEC529-7B),外壳防护等级的标准为:IP65为防喷水型,即可允许水龙头从任何方向对仪表喷水,喷水压力为30Kpa。出水量为0.75m3/h,喷水口离仪表距离为3m;IP67为防浸水型,即仪表可全部浸入水中, 点应在水下至少150cm,持续时间至少30min。IP68为潜水型,能长期在水下工作。根据以上规定,在地下安装易被水淹的仪表应选IP68,仪表在地上安装的宜选IP65。
6、根据连接仪表管道的绝缘性选择接地。
7、根据被测介质的 压力选择DN32自来水流量计 的公称压力。对于介质压力为10MPa、16MPa、25MPa、32MPa几个等级的流量测量,应选用高压型 DN32自来水流量计 。其最大口径为100mm。
六、产品安装:
1、 DN32自来水流量计 应安装在水平管道较低处和垂直向上处,避免安装在管道的 点和垂直向下处;
2、 DN32自来水流量计 应安装在管道上升处;
3、在开口排放管道安装,应安装在管道的较低处;
4、若管道落差超过5m时,在传感器的下游安装排气阀;
5、 DN32自来水流量计 应在传感器的下游安装控制阀和切断阀,而不应安装在传感器上游;
6、传感器绝对不能安装在泵的进出口处,应安装在泵的出口处;
7、在测量井内安装 DN32自来水流量计 的方式;
DN32自来水流量计转换器技术数据 电源 | 交流 | 85—266V,45—405Hz | 直流 | 11—40V | 操作键和显示 | 按键式 | 4个薄膜按键可设定选择全部参数,也可利用PC机(RS232)对转换器设定编程; | 3行LCD宽视角、宽温、带背光显示; | 第1行显示流量值; | 第2行显示流量单位; | 第3行显示流量百分比、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差值总量、报警、流速。 | | 磁键式 | 2个磁键用于显示参数的选择和复位,利用PC机(RS232)对转换器设定编程; | 2行LCD宽视角、宽温、带背光显示: | 第1行:磁键选择:显示流量百分比、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差值总量、报警、流速。 | 第2行:显示流量。 | | 内部积算器 | 正向总量、反向总量及差值总量。 | 输出信号 | 单向模拟输出 | 全隔离,负载≤600D.(20mA时); | 上限:0—21mA可选,每档lmA; | 下限:0—21mA可选,每档1mA; | 正、反向流量输出方式编程。 | | 双向模拟输出 | 下限限制为。或4mA,其他同单向模拟输出。 | 双向脉冲输出 | 两路输出分别对应正向和反向流量,频率0~800Hz,上限1—800Hz可选,每档IHz; | 方波或选定脉宽,选定脉宽上限2.55S,每档1ms; | 无源隔离晶体管开关输出,可吸收250mA的电流,耐压35V。 | | 双路报警输出 | 可报警(编程)高/低流量、空管、故障状态、正,,反向流量、模拟量超量程、脉冲量超量程、脉冲小信号切除,输出极性可选; | 带隔离保护的晶体管开关输出,可吸收250mA的电流,耐压35V.(与脉冲输出不隔离) | | 数字通讯 | | RS252,RS485,HART |
我公司实现计算机化管理,实行客户定期电话回访制度,定期复查设备的工作情况,定期电话指导用户对设备进行保养和检测,以便设备正常运转,跟踪客户的设备使用情况,以便及时对设备进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