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弹出的对话框太大,大到没法点确认了,怎么解决?

楼主:
附图

网友A:
看着像是桌面显示分辨率不够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桌面显示分辨率不够导致的

我用的笔记本电脑,分辨率是1366*768,我换一个分辨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笔记本电脑,分辨率是1366*768,我换一个分辨率试试

还是不行啊

网友C:
的确分辨率低了,起码需要14400x900才能显示出来,1920x1080更好。

网友:
我也曾饱受分辨率太小之苦,后来果断换了个1920*1080的本本

网友D:
外接一个显示器,双屏显示。

网友:
分辨率小了,,不过基本不影响操作。可以用键盘Esc退出操作

网友:
所以工作站很少用单个宽屏显示的,要么高分辨率的4:3,要么多个屏扩展桌面

网友:
高版本的AD在笔记本上面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可以用HDMI线外接一个大的显示器试试

网友:
或者改完选项之后摁回车键

网友:
这个不用挣扎了,1366X768的分辨率无解,一直有。这种的解决办法是每次把状态栏隐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外接一个显示器,双屏显示。

可以让两个显示器显示不同的内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让两个显示器显示不同的内容吗?

可以设置显示一样,也可以做为扩展屏。

网友:
笔记本的话装AD13试试,,

网友:
有这种情况,如果设置较高的分辨率依然不行的话,可以考虑使用Tab键一个个去“移动”光标后,直到OK或者取消按钮。或者你可以考虑换个低版本的软件,如ad14

网友E:
用AD16完美解决此类BUG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AD16完美解决此类BUG

普通笔记本运行AD16没什么压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的确分辨率低了,起码需要14400x900才能显示出来,1920x1080更好。

为什么我的笔记本电脑是1920*1080的,但还是显示不完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