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度控制自整定

楼主:
求教!!当前可以获取到的参数仅:1、采用pt100传感器通过A/D可以获取到温度值,2、自行设定的温度值可以实现单纯的位置式及增量式PID控制,但是各系数需要手动设置,无法实现动态更新~~

现在想要实现PID温度控制并采用自整定的方式实现,查阅了相关书籍《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书中按照
假设模型接着列出计算公式的方式描述了各类算法,然而具体如何通过c程序实现还是不懂~~

希望大虾们给小弟点指导,谢谢!

网友A:
自动整定,很麻烦的。利用程序计算传输函数参数(PID常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整定,很麻烦的。利用程序计算传输函数参数(PID常数)。

嗯,已经被整得快发疯了~~可否给些建议及提供些参考资料啊,例如采用模糊/专家系统/单神经系统PID自整定那个使用程序实现较为简单些~~或是有相关的C程序资料可参考之类的,,,在Google上搜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理想的资料,基本都是采用matlab仿真实现或是通过应用程序实现,,C语言的目前就没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已经被整得快发疯了~~可否给些建议及提供些参考资料啊,例如采用模糊/专家系统/单神经系统PID自整 ...

PID参数,很多是在实际使用中调整的,本来这个就是个难道,因为目标的建模中的参数不是精确的,传输方程也有偏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D参数,很多是在实际使用中调整的,本来这个就是个难道,因为目标的建模中的参数不是精确的,传输方程 ...

刚刚找了个基于西门子PID程序的C程序参考,不过老师的要求是要我自己基于当前项目自己整个自整定算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