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问题

楼主:
MSP430的USB仿真器插上电脑后显示设备驱动安装不成功,查看设备管理器出现如下情况,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哪里出了问题。

430usb驱动安装问题

430usb驱动安装问题

网友:
在iar下面有驱动,更新一下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软件自动加

网友A:
编译器一般都在安装时把驱动安装上去了。对于特殊仿真器,可以使用配套的驱动。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一般都在安装时把驱动安装上去了。对于特殊仿真器,可以使用配套的驱动。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重新安装 ...

驱动重新装了,端口变成这样,可是程序仍然无法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重新装了,端口变成这样,可是程序仍然无法下载

从硬件驱动上看,没什么问题了。不能下载,应该找找其它原因的。

网友:
可以先拿一个TI的开发板试一下,因为开发板的电路连接都是正确的,看看能不能下载,以确定是不是楼主做的板的问题

网友:
楼主,我觉得可能是你软件设置的问题。如果你用的是开发板一般都很稳定,硬件出问题的可能不大。只是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