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TLV61220升压问题,终于解决

楼主:
原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4013-1-1.html

实验。

通过缩短两个电容和芯片的地之间的连线长度,可以看到信号的变化。
情况一。两个电容不作任何飞线。三个图信号依次为SW,FB,VOUT。sw信号,振荡的时间段一般不超过25us,之后是大概100us无振荡。fb大概0.2V。电压一升高,很快就变低。VOUT基本都在3V以下。
情况二。两个电容的地飞线到芯片的地。三个图信号依次为SW,FB,VOUT。可以看到,sw信号,有些时间段,几十us内,震荡次数变多。FB幅度有所增加,波动变小,VOUT最高值增加。
情况三。两个电容的地尽量短的连到芯片的地。SW的频率概1.36M。明显增加。持续振荡。fb0.4V。比较平稳。VOUT达到4.9V。波动概0.2V。 基本达到正常状态。

理论分析。
主要还是在于布线。高频电路中的元件,呈现出和低频不同的特性。电容等效为阻容并联,再和电感串联。
看芯片的手册。其他部分先不管,只看输入输出端两个电容。对其进行等效。结合实际的布线。两个电容的地和芯片的地之间走线饶了圈!这就是主要问题。走线过长,使等效电路中电感增大。感抗增加,对交流的抑制增强。于是,输入端交流信号达不到应有的幅度,频率。输出就肯定不对了。

回想当年,讲到高频等效的时候,只是大概有些感觉,并没有形成真正的认识。直到实际遇到,根本不能很快的找到正确的方向。而是,把电路当成黑盒。通过各种不同的改变,去看现象。而不能有目标,有方向的去改变一些因素。

最后,如有分析不对之处,还请指正。谢谢。

网友:
不知为什么,图片的顺序总是发生错乱,sw是振荡的信号,fb是小于1V的。VOUT,是2.5-5V的。

网友:
不错。
电子电路中有相当部分问题,在于将元器件(包括导线)当成理想的,殊不知世界上根本没有理想的电阻电容电感三极管和导线,电路中也总有各种各样的分布参数。

网友:
解决问题就好,
DCDC开关高频电路的布线确实是需要一些技巧,特别是取样反馈环路,楼主的总结会让大家收益,顶!

网友:
升压芯片TLV61220升压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TLV61220,会出现没有输出的问题,或是输出开始几次达不到高,设定值,要几次后才达到正常。有时是没输出。看看是否与这个相关联。楼主不错的分享。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