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Freescale MKL系列的NVM Normal Mode设置为NVM Specil Mode?

楼主:
因为现在使用到飞思卡尔的MKL33系列芯片,需要使用flash保存数据,程序运行过程中需要保护flash和解除保护方便写入数据,如题一直没找到如何设置NVM Mode!

网友:
直接操作flash即可。
把操作flash的代码连接至RAM中操作。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后来问了技术支持,仔细查看参考手册发现无解!参考手册里面已经说了根本不能设置。

网友:
最后结果是:    1、不保护用于存储数据(如:通信地址)flash区域,一般不会出大问题;    2、保护数据存储flash区域,但是设置前需将MCU复位,以便可以改变数据,保存后再将flash区域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