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量比测试大一倍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
 打扰大家了,在百度搜索的时候发现这个大神云集的论坛。

有点小问题请教。

我经营的一家餐厅,根据用电器的总功率和平时的经验,发现用电量比正常多一倍。
请问:应该从什么地方找问题,以及大概的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
对了,所有电线是新的。但是电工比较差,线路布设中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发现用电量比正常多一倍”
前面说的“用电量”,我猜测是电能表实际测量出的用电量。后面说的“正常”,不知道指什么。“正常”是指“根据用电器的总功率和平时的经验”么?

网友:
如果能看到电表,可以用排除法,把电器一个个关掉看看电表是否正确响应

网友B:
“ 用电量比正常多一倍 ”, 只能考虑电度表问题了。不能怀疑有漏电情况,也不能考虑有偷电现象。

如果不是 “ 一倍” 关系,可以考虑线路有漏电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用电量比正常多一倍 ”, 只能考虑电度表问题了。不能怀疑有漏电情况,也不能考虑有偷电现象。

如果 ...

如果安装的是带漏电保护的开关,漏电应该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C:
不会有人偷拉了线天天电炒锅,冰箱,空调,电饭煲,电风扇在用吧,而且不止一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发现用电量比正常多一倍”
前面说的“用电量”,我猜测是电能表实际测量出的用电量。后面说的“正常”, ...

对的,是电表电量大了一倍。后面说的正常,是因为另外一家餐厅比这家反常的餐厅用电器、营业面积和营业额都差不多多一倍,所以这个所谓正常是这样换算的。一倍是一个大概,表示比较多而已,不是一个固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用电量比正常多一倍 ”, 只能考虑电度表问题了。不能怀疑有漏电情况,也不能考虑有偷电现象。

如果 ...

电表是新包装的3相电表,不知道供电局那里会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另外有个情况就是,电表外的四条线,其中一条发现负荷明显较重,都有点烤糊了的感觉,本来拉直的线,同另外三条比,都有点下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安装的是带漏电保护的开关,漏电应该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总开关是一个200a的空气开关,这个好像不带漏电,厨房用电和照明用电的总开关才有漏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有人偷拉了线天天电炒锅,冰箱,空调,电饭煲,电风扇在用吧,而且不止一家……

电线全部拉进店里,周边除开房东,其他人拉线是看得到的。所以这个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是电表电量大了一倍。后面说的正常,是因为另外一家餐厅比这家反常的餐厅用电器、营业面积和营业额 ...

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有人偷电,二是电表损坏。
你在11楼已经排除偷电的可能,那就只有电表损坏这一种可能了。
据你10楼说空气开关为200A,那么电表必有电流互感器。我说的电表损坏,包括电流互感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是电表电量大了一倍。后面说的正常,是因为另外一家餐厅比这家反常的餐厅用电器、营业面积和营业额 ...

对电能表和电流互感器进行检查校准,需要专业人员和仪器设备才能够办到。
另外,9楼所说“其中一条发现负荷明显较重”,也需要用钳表和另两条线对比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表是新包装的3相电表,不知道供电局那里会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另外有个情况就是,电表外的四条线, ...

这个情况说明其中的一相有比较大的负载,找个专业电工查一下吧,这一相的情况有潜在的事故风险,安全生产是第一位的。

网友:
分两种情况考虑:
1、电表坏了------这个只是说电表测算出来的数据不对,但实际用电还是正常的。解决办法,买一个钳式电流表测量   一下在满负荷工作时的电流,就知道了。
2、如果电表正常----------某个电器坏了,买一个功率测量插座,逐个测量一下每个电器功率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表是新包装的3相电表,不知道供电局那里会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另外有个情况就是,电表外的四条线, ...

三相动力电最基本的二次配就是相负载平衡考量,其次就是整个电路的功率因素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根据负载计算,比用类似场所的用电量来类比要更精确。算法:用电器总功率*用电时间/1000kWh。如果计算后误差发现依然很大,不妨借一个交流功率计,测一下当前功率(同时可以对比一下电器的标称功率总和是否与之相等,这可以知道是否有窃电),然后保持用电器不变一段时间,比如1小时,然后计算耗电量跟电度表的计数比较,立刻可知是不是电度表的问题。

网友:
前述仅仅针对的是单相供电回路,如果是三相回路,因存在相负载平衡和功率因素等问题,所以需要关注的地方较多,这就需要有相关知识的人员介入了解,在此就不展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