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控制继电器

楼主:
有人使用过继电器吗?如何通过arm控制继电器?

网友:
“有人使用过继电器吗?”
太多了吧?

“如何通过arm控制继电器?”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继电器。继电器有多种,仅从体积大小说,有房子那么大的,也有比黄豆还小的。不过,通常ARM芯片不可能直接控制继电器,总要加入驱动电路,某些情况可能需要电气隔离。

网友:
继电器选用现成模块的话那么控制就相当简单了,0 1信号就可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如果是自己设计继电器的电路,就要考虑驱动芯片和隔离芯片了,因为继电器的电流相对是比较大的,而且在吸合时容易产生大电流冲击,一般使用光耦进行隔离。

网友:
不要问有没有人用过继电器这种问题,另外你至少要说清楚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继电器吧

网友:
需要一个能输出高低电平的IO口就可以控制继电器啦

网友:
....这么简单,用一个三极管啊。

网友:
合适的高低电平

网友:
根据继电器线包的电气规格采用适当的驱动电路即可,比如用晶体管、MOS管等。楼主的提问过于浅显,得到的解答也只能是泛泛。想得到更多的帮助,首先应学会描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