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的登录系统是不是不够完善

楼主:
每次登录,我明明勾选了自动登录,下次登录的时候都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而且容易掉线,其他论坛都不会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情况的友友。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浏览器设置的问题,cookie是不是每次退出都自动清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浏览器设置的问题,cookie是不是每次退出都自动清除?

没有设置自动清除cookie,我用的同一浏览器,所以设置也是同样的,其他论坛不会这样的,版主用的啥浏览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浏览器呢?这个一般与浏览器设置有关。
当你用一个浏览器第一次登陆某个网站或论坛,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之后,大多数浏览器会提示你是否记住密码,然后在这个提示下面还会有一行小字“勾选将不再提示”如果此时你选择否,那么浏览器将不会记录密码,同时勾选“勾选将不再提示”那么以后你也不会收到这类提示。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我拿chrome浏览器的设置举例,选择密码和表单下面的管理密码,看下是不是一律不保存那里如图所示,如果是那样的话把它删除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设置自动清除cookie,我用的同一浏览器,所以设置也是同样的,其他论坛不会这样的,版主用的啥浏览器

我用的Chrome和IE浏览器都可以保存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Chrome和IE浏览器都可以保存密码的。

我浏览器设置了保存密码的,各个网站都能保存,唯独我们论坛不行,改天试试其他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浏览器呢?这个一般与浏览器设置有关。
当你用一个浏览器第一次登陆某个网站或论坛,输入用户名 ...

我浏览器设置了保存密码的,各个网站都能保存,唯独我们论坛不行,改天试试其他浏览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浏览器设置了保存密码的,各个网站都能保存,唯独我们论坛不行,改天试试其他浏览器

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我下载一个试试看是否对论坛兼容性不好

网友:
暂时没发现,可能和设置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浏览器,我下载一个试试看是否对论坛兼容性不好

uc浏览器,版本是5.7.15702.1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c浏览器,版本是5.7.15702.19

清除下缓存和历史记录试试
第三方的浏览器有时候会出一些奇怪的问题,例如QQ浏览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清除下缓存和历史记录试试
第三方的浏览器有时候会出一些奇怪的问题,例如QQ浏览器

不折腾了,换个浏览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折腾了,换个浏览器吧

可以用chrome或firefox功能比较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chrome或firefox功能比较全

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