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文件描述符的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一本书《Linux网络编程》。
看到第11章高级套接字。有个例子,传递文件描述符。
其中,进程A根据用户输入的文件名打开一个文件,将文件描述符打包到消息结构中,然后发送给进程B.
进程A的代码如下:

main函数是带参数的,而且是带3个参数。
其中第二个参数是文件名,第三个参数是打开文件属性,比如只读。
第一个参数我搞不明白。
就是这句: if((n=send_fd(atoi(argv[1]),"",1,fd))<0)
                               return 0.
其中send_fd()是程序中定义的一个函数。那个argv[1]我不知道用什么代换。
我运行程序大概这样:
比如可执行文件为a,那么执行
./a  ? 1.txt 4
1.txt是文件名,4表示只读属性。?那个地方是第一个参数,我不知道应该填什么。请教高手,该怎么写?
谢谢!

网友A:
参数决定 发什么,当然也要决定 发给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数决定 发什么,当然也要决定 发给谁。

不明白。那第一个参数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那第一个参数应该怎么写呢?

不就是sendmsg的第一个参数
具体值要结合你所说的进程B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就是sendmsg的第一个参数
具体值要结合你所说的进程B来看

谢谢!进程B获得进程A中发送过来的消息,并从中取得文件描述符。根据获得的文件描述符,
直接从文件中读取数据,并将数据在标准输出中打印出来。
源代码如下:

B进程要求带一个参数。
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见72行execl(...) 的 3个参数
B的参数实际就是A的第二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