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发送数据过程中修改地址的问题

楼主:
采用透传的传输方式,利用单片机给无线模块发指令,实现对无线模块的配置。一个无线模块设置为协调器,假设该协调器在发送数据的过程中,更改目标地址,那么原来作为目标地址的路由器是否就不能收到数据了?请各位指教。
现在的情况是,在发送数据的过程中,修改了地址,原来的地址仍然能收到数据。
不知道哪位老师做过这方面,请指教,谢谢了,如果提供一份程序更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A:
协调器?你用的是ZigBee吗?
再看一下,模块更改地址是否需要重启?

网友B:
这种得看透传模块本身的设计思路了
具体不知道是指什么地址nwkaddr16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协调器?你用的是ZigBee吗?
再看一下,模块更改地址是否需要重启?

奥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得看透传模块本身的设计思路了
具体不知道是指什么地址nwkaddr16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