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几本电池管理方面的中文教材

楼主:
便携设备的锂电池充放电管理之类的

网友:
建议先看一下国标
比如:GB8897.4-2008/IEC60086.4:2007原电池 第4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书籍的话,可以看看
网上有卖的
国外电池标准解析ISO、IEC、EN(借鉴国外蓄电池、原电池、锂电池、车用电池的标准化成果和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看一下国标
比如:GB8897.4-2008/IEC60086.4:2007原电池 第4部分:锂电池的安全要求

书籍的话, ...

有没有介绍电池管理方案的系统性书籍,我就想用4个18650串联供电,但是不知道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介绍电池管理方案的系统性书籍,我就想用4个18650串联供电,但是不知道怎么设计电路

串联和并联组成的电池组
串联是增压,容量不变
并联是增容量,电压不变
电路设计主要是电池组的保护电路,这个都是专门的电池保护芯片
各大芯片厂商几乎都有电池保护
用的比较多的是TI的bq系列,比较高档
日本的精工S-8254和美之美的 MM1414 属于一般

网友A:
最近几年国产的电池保护IC也是可以用,物美价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和并联组成的电池组
串联是增压,容量不变
并联是增容量,电压不变
电路设计主要是电池组的保护电 ...

精辟,没找到相关教材,先找了两个文档看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几年国产的电池保护IC也是可以用,物美价廉

串联的话,是不是除了需要过压过流保护ic之外,充电的时候还要平衡充,除了这两点其他应该不需要注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联的话,是不是除了需要过压过流保护ic之外,充电的时候还要平衡充,除了这两点其他应该不需要注意了吧

串联和并联都需要充放电均衡
有专门的IC管理
TI 的有bq78PL114
英飞凌的AS8525

锂电池组要求每个单电池的电压、内阻要求配对,组装之前要有检测

网友:
网上资料都是零散的,系统的资料还得自己买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