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 hps-to-fpga 操作问题

楼主:
[root@cdwx /]# ./led_test
Unhandled fault: external abort on non-linefetch (0x018) at 0x76101040

Bus error

arm端执行程序出现以上错误,求指导。C程序在gsrd fpga工程中能正常使用,自己新建fpga工程测试错误。

网友A:
总线错误,是不是地址访问错了?

网友B:
检查自已的设备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自已的设备树

谢谢,你好设备树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错误,是不是地址访问错了?

这个地址是根据手册上映射的,就是很简单的地址映射在加上Qsys系统设置的地址偏移。

网友:
有人遇到过吗,求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好设备树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在设备树里可以打开心跳灯,硬盘灯,等,可设置的东西可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树里可以打开心跳灯,硬盘灯,等,可设置的东西可多了

谢谢,解答,不过我只是就hps2fpga需要配置设备树吗?

网友B:
以下是QSOPC添加的设备树:
led: gpio@0x100000080 {
                                compatible = "altr,pio-15.0", "altr,pio-1.0";
                                reg = <0x00000001 0x00000080 0x00000010>;
                                clocks = <&clk_50>;
                                altr,gpio-bank-width = <3>;        /* embeddedsw.dts.params.altr,gpio-bank-width type NUMBER */
                                resetvalue = <0>;        /* embeddedsw.dts.params.resetvalue type NUMBER */
                                #gpio-cells = <2>;
                                gpio-controller;
                        }; //end gpio@0x100000080 (led)
以下是手工添加的子设备树,没错的话,会在/sys/class/gpio 下找到相应的设备:led_fpga0,led_fpga1,led_fpga2
        soc_leds: leds {
                        compatible = "gpio-leds";        /* appended from boardinfo */

                        led_fpga0: fpga0 {
                                label = "fpga_led0";        /* appended from boardinfo */
                                gpios = <&led 0 0>;        /* appended from boardinfo */
                        }; //end fpga0 (led_fpga0)

                        led_fpga1: fpga1 {
                                label = "fpga_led1";        /* appended from boardinfo */
                                gpios = <&led 1 0>;        /* appended from boardinfo */
                        }; //end fpga1 (led_fpga1)

                        led_fpga2: fpga2 {
                                label = "fpga_led2";        /* appended from boardinfo */
                                gpios = <&led 2 0>;        /* appended from boardinfo */
                        }; //end fpga2 (led_fpga2)
}; //end leds (soc_le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QSOPC添加的设备树:
led: gpio@0x100000080 {
                                compatib ...

对于怎么调用LED驱动,网上资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