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WM模式不太懂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说,不是还有可以使ARPE=0预装载寄存器随时可以传到影子寄存器吗?

网友A:
寄存器初始化按手册来就行了,不禁让我想起了影子传说,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初始化按手册来就行了,不禁让我想起了影子传说,哈哈……

你可以下一个NES,里面有

网友B:
那个无所谓啦,目的是要让初始化后第一次的定时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无所谓啦,目的是要让初始化后第一次的定时正确。

就说我应该也可以设置成随时传到影子寄存器吧?

网友B:
影子寄存器你是看不到的,如果随时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影子寄存器你是看不到的,如果随时就没有意义了

不是用来调PWM脉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来调PWM脉宽吗?

CCR是脉宽

网友C:
刚刚试验,把CCR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调成随时被装入,可以随时调节脉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刚刚试验,把CCR寄存器的影子寄存器调成随时被装入,可以随时调节脉宽

随时调是不好的,会有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时调是不好的,会有意外

也是,我调试了很久才调出来,真心不容易啊!!!!没想到这一点,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