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图导到PCB的问题

楼主:
第一张图是我从原理图导到PCB的;导过来后就出现了很多圆;如图一。等我把哪些圆放大以后,就出现了如图2的那行英语的错误信息,请高手指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 S
在Manufacturing选项里把silk toslikClearand勾选去掉试试

可以,谢谢

网友:
超出了丝印区域
要修改丝印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出了丝印区域
要修改丝印规则

那个丝印规则是不是在Designer;rule里面修改啊,还有下一步改哪里

网友:
D S
在Manufacturing选项里把silk toslikClearand勾选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