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FET430UIF仿真器使用!!!

楼主:
前天刚刚淘宝了一块430的仿真器MSP-FET430UIF,仿真器是JTAG接口,使用软件是IAR5.30.1 。
现在点击Download and Debug按钮可以执行,但是我用串口发送数据给硬件还是不能进入中断,程序一直卡在监测标志位的地方。
请问有哪位前辈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感激不尽。
现在的问题就是:使用仿真器硬件仿真不能进入中断,但是直接下载程序到板子上可以执行,程序没有问题。应该是软件设置问题或者其他。

网友A:
你先试一下,在别的地方打断点,确认能不能进入断点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试一下,在别的地方打断点,确认能不能进入断点调试

谢谢回复。
可以的。我是在中断里面写了一个标志位,然后在住程序中监测该标志位的变化。在监测标志位之前的程序中打断点是可以的,程序跑到这里就会挺一下,单步执行才会继续。

网友:
虽然帖子没有人回复,那我就自己回复,顺便记录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一下,神奇的居然进去了,之前的软件配置什么的都没有改。
然后不幸的是,进入中断后,由于我在中断中使用了strstr函数,所以程序一直在那跳来跳去的,我也不知道在干啥,突然IAR就失去响应了。
不得不说,这个IAR感觉相当垃圾。
现在我重新打开,发现又不能进去了,不过在LOG日志中有了相关信息,复制粘贴如下:
Mon Sep 19, 2016 14:52:34: Failed to set hardware breakpoint. All available resources are already in use.
Mon Sep 19, 2016 14:52:34: Virtual breakpoints can be enabled in Options dialog under Debugger->FET Debugger->Breakpoints
Mon Sep 19, 2016 14:52:34: Performance warning: Lack of breakpoints forces single-stepping.

也就是说是硬件设置断点的初始化失败了。
但是为什么失败,原因不明。。。。

网友:
逃避的问题终究也要面对,今天我直接把串口跟模块连接了,结果硬件仿真完全可以进行,不过之前的warning还在,不过反正不影响使用了。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会在此帖子持续进行。
PS:林忆莲的歌很好听。很带感。

网友:
我的电脑已经安装了CCS,插上MSP-FET430UIF仿真器后系统提示需要安装驱动,自动安装到最后提示安装失败,敢问你有该仿真器驱动共享一份,万分感谢!!!   3088740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