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py 2.0 将在2016年10月10日开始发售

楼主:
 新的Wipy 2.0及扩展底板将于今年的双十开售,价格是 35.95欧元(约合¥270元)。

https://www.pycom.io/product/wipy-expansion-board/

网友:
Wipy虽然不错,但是和性价比超高的ESP8266相比就没有任何优势,所以用户较少。

网友:
好贵,一点优势都没有

网友A:
这价格……老外是真的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老外是真的有钱……

国情不同。幸好我们还可以DIY

网友:
wipy 2.0使用了ESP32模块,Wifi的距离将达到1Km。
  • Powerful CPU, BLE and state of the art WiFi radio
  • 1KM WiFi Range
  • MicroPython enabled, the Linux of IoT for fast deployment
  • Fits in a standard breadboard (with headers)
  • Ultra-low power usage: a fraction compared to other connected micro controllers
  • Hardware floating point acceleration
  • Python multi-threading

网友B:
这个太贵了 , ESP-32S 只要35,  可以把这个固件刷到ESP-32S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贵了 , ESP-32S 只要35,  可以把这个固件刷到ESP-32S中?

wipy2.0不开源,目前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py2.0不开源,目前没有办法。

我看他没有提供固件,但是提供了一个固件下载工具, 手上没东西没试过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py2.0不开源,目前没有办法。

简单分析了一下这个固件下载工具, 用的是PyQt写的界面, 也是用esptool.py来下载. 见'\Upgrader\lopyupdate.py'
在0x1000 处下载'/Upgrader/firmware/bootloader.bin' ,在0x4000处下载'/Upgrader/firmware/partitions.bin',在0x10000处下载'\Upgrader\firmware\wipy_0.9.3.b2.bin'

理论上是可以用这个工具直接下载的, 板子到手后我再试一下.

网友:
试过了,wipy2.0的固件可以直接用在esp-32s上, 按10楼的地址和固件刷进去就行.

然而esp32的micropyton都开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