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告诉我一些直接通过单片机通信的红外传感器吗

楼主:
我这边查了好多都是给个模拟信号的   还要稍微多一些的外围电路    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直接通过单片机给个数字信号的红外传感器型号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要看你用来测什么物理量,仅仅说红外传感器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用来测什么物理量,仅仅说红外传感器没有意义。

我就是想找一些内部自带AD转换的红外传感器   这样会少掉一些外部电路  使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用来测什么物理量,仅仅说红外传感器没有意义。

要测的是温度    就是非接触式红外温度传感器

网友A:
红外测温采用的是热电堆传感器,这类传感器不能跟有源电路集成在一起,否则有源电路工作时的热量会造成测量误差,且不好补偿。想简单点,可以去买红外测温模块,有的就带有串行通讯接口,基本上是别人做好的整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外测温采用的是热电堆传感器,这类传感器不能跟有源电路集成在一起,否则有源电路工作时的热量会造成测量 ...

好吧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