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怎样通过can总线烧写程序??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28335怎样通过CAN通信口烧写程序?怎样烧写?

网友A:
自己写个Bootloader,先烧写下去。或者第三方工具,貌似类似ARM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Bootloader,先烧写下去。或者第三方工具,貌似类似ARM串口下载程序

bootloader没有写过,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Bootloader,先烧写下去。或者第三方工具,貌似类似ARM串口下载程序

第三方工具是不是都需要上电前设置引脚来选择引导方式?有木有不用来回设置引脚的呢

网友:
你好,请问你can烧写程序弄出来了吗

网友:
你好,请问你做出来了吗

网友:
你买周立功家专门烧录can程序的烧录器,或者买个可以烧录can程序的can分析仪就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