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有个走线小问题请教!!

楼主:
通过学习了解到,不能够直角走线,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又如图所示,不同走线层的两根线之间形成一个直角通过一个过孔,图2和图1相比,有什么弊端?
哪一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那个什么高频信号和一些EMC方面的考虑,一般走线好像都不走直角吧。具体坐等大牛指导

高频信号回路不宜走直角,也不宜通过过孔,因为这样会导致信号反射,弄不好整个信号特性就劣化了。高频信号回路走线需折弯时,应根据信号频率选择适当曲率的曲线,原则上曲率越大越好。需要穿板时,最好安排在某个带穿板引脚的元件处,或者使用多个过孔,但能避免应尽量避免,过孔带来的分布参数介入很难处理。

网友B:
不允许直角走线,是因为腐蚀时直角的外侧腐蚀得比直线部分快,于是直角处线宽减小,甚至腐蚀断线。
图2中线的总长度比图1要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允许直角走线,是因为腐蚀时直角的外侧腐蚀得比直线部分快,于是直角处线宽减小,甚至腐蚀断线。
图2中 ...

如果不考虑线长的话,那图2这样走行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线长的话,那图2这样走行不行呢?

“如果不考虑线长的话,那图2这样走行不行呢?”
行。
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句:“行”和“好”是两回事。

网友A:
好像那个什么高频信号和一些EMC方面的考虑,一般走线好像都不走直角吧。具体坐等大牛指导

网友:
http://www.analog.com/cn/education/education-library/videos/1503765706001.html

网友:
补充:高频信号通路的走线折弯也不是绝对不行,跟信号波长相关,应远远小于信号波长,走长线时(这里的“长短”仍然是跟信号波长比较)需要布置成传输线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线长的话,那图2这样走行不行呢?”
行。
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句:“行”和“好”是两回事。

maychang老师的““行”和“好”是两回事”讲的好友哲理,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