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有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

楼主:
各位大侠,有知道这是什么芯片吗?Vin电压范围是0.9-15V,T3点测量电压是5V,求助:U1是什么芯片?

网友:
当Vin在0.9-5V时,T3为5V,当Vin大于5V时,T3依然是5V.

网友:
上图开关管的D极要上拉到Vin+。

网友A:
手绘的电路对么,单说IC的5脚所连接的MOS管的漏极,,是这样子?
类似升压IC 芯片,但请认真检查手绘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
这里是画错了,漏极是接个电感到V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绘的电路对么,单说IC的5脚所连接的MOS管的漏极,,是这样子?
类似升压IC 芯片,但请认真检查手绘电路 ...

这里是画错了,漏极是接个电感到Vin+。

网友B:
48V旁边的三端元件画的太简陋了,说实话我还没看懂U1的输出端是哪一个?是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8V旁边的三端元件画的太简陋了,说实话我还没看懂U1的输出端是哪一个?是5吗?

那是4.5V输出,U1输出是1脚

网友C:
重新整理了下电路,如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整理了下电路,如下图

这个还不对
MOS管不会在输入端这样连接
建议测量电路绘制原理图的时候,有的元器件能拆尽量拆下来后,再测电路板,不然是测量错误,电路更画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