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 不使用GPIO而用外设电源给传感器供电,线路应如何链接?s

楼主:
现在手里有一块Beaglebone Black、一个5v电源和一个5引脚的传感器(HY-SRF05超声波模块)。

传感器有5个引脚,其中有三个是信号输出与输入;有一个VCC电源端和一个GND底线端。但我想使用5v的电源为这个传感器供电,而不是BBB上的GPIO,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接线?

先在这里谢过大家了!

[附超声波模块的引脚功能示意图]

HY-SRF05

HY-SRF05

网友:
共地就可以了

网友A:
感谢回复,但由于我是新手,不太懂什么是共地。
请问共地指的是VCC接电源正极,GND接BBB上的底线引脚,同时电源负极也接到BBB的另一个底线引脚上吗?

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但由于我是新手,不太懂什么是共地。
请问共地指的是VCC接电源正极,GND接BBB上的底线引脚, ...

就是说你VCC可以接各自的VCC,共地就是两边地线用一条线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你VCC可以接各自的VCC,共地就是两边地线用一条线连起来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