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亮度调节

楼主:
LCD JLX12864G-109 这个亮度怎么调节呢  想要功耗小一些

网友:
你指背光还是对比度,心率是是用红外测得?

网友:
你用的这个模块不能调节亮度,想要低功耗就不要背光

网友A:
如果该屏不支持背光亮度调节,可以找到背光引脚,在其回路里串入MOS管并利用某IO控制,如此即可自行编程实现PWM背光亮度控制。想简单点,直接串二极管降低亮度也行,肖特基管和硅管的结压降不同,得到的亮度也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该屏不支持背光亮度调节,可以找到背光引脚,在其回路里串入MOS管并利用某IO控制,如此即可自行编程实 ...

怎么找背光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找背光引脚?

分析每根引脚都接到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每根引脚都接到哪里。

看电路图说是跟VCC一根引脚 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图说是跟VCC一根引脚 没办法了..

如果是那样,需要割板,除非好操作,否则确实不宜追求亮度调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