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编译工程报错

楼主:
新安装的CCS6.2.在TI的controlSUIT里下载的工程编译报了如下错误。希望大神们帮忙看下错误原因。。。

网友A:
看提示消息似乎就是没有安装XDAIS,没用过这个东西,好像是提供了编程的接口。安装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吧。

等其他人来说明这个东西怎么用的。

网友:
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没选上,我记得CCS对32位不免费,是不是破解的问题,之前我用过好像也能用,时间太久忘了
eXpressDSP Algorithm Interface Standard(XDAIS)看下面的连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3301190100tvuy.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消息似乎就是没有安装XDAIS,没用过这个东西,好像是提供了编程的接口。安装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吧。
...

安装不了。下载下来不是安装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