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ys hps2fpga fpga怎么接手数据,求解答,本人是做arm开发的,fpga不懂。

楼主:
 如题:比如 on-chip memery,pio等。

网友:
你fpga不懂,那就不要碰fpga,你不知道怎么接收数据,你可以问你的FPGA工程师,你要的数据在什么地址,怎么读取,FPGA工程师都清楚,假若FPGA工程师不清楚怎么告诉你,或者对你说的你不懂,那你们之间要增加一位底层驱动开发的OS工程师。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你看我这样连接qsys,fpga需要怎么访问on-chip memory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你看我这样连接qsys,fpga需要怎么访问on-chip memory内容:

可以用mmap直接应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mmap直接应射,

你好,我得意思是怎么用fpga读取ra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得意思是怎么用fpga读取ram

用双口RAM,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双口RAM,就可以

需要加n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