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元器件的NC引脚可不可以不画

楼主:
    cadence元器件的NC引脚可不可以不画,有些器件的NC引脚在做原理图符号时可不可以不画,会不会报错

网友A:
不要说IC的NC脚不连接,会不会报错
即使非NC脚 ,不连接,也不报错
有的管脚不用,难道软件非让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说IC的NC脚不连接,会不会报错
即使非NC脚 ,不连接,也不报错
有的管脚不用,难道软件非让你用

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IC有8个pin,有两个pin为DNC,能不能直接不画这两个pin,特别对于一些运放,画出来不知道搁哪儿,也影响原理图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IC有8个pin,有两个pin为DNC,能不能直接不画这两个pin,特别对于一些运放,画出来不 ...

原理图库元件可以不连接这两个脚,但要显示出来有此两脚的序号
画PCB的封装库,该元件的这两个脚要有,实物器件是有焊盘的,要焊接的
无论cadence和altium软件都一样道理

网友C:
我不知道你理解NC引脚的全称不,虽然不用但是不要偷懒。画上,因为你的原理图要跟pcb封装一一对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理解NC引脚的全称不,虽然不用但是不要偷懒。画上,因为你的原理图要跟pcb封装一一对应啊。

理解,但是DNC这种实在不能忍,影响原理图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解,但是DNC这种实在不能忍,影响原理图美观

美观怎么说呢,只是感光的一种东西。不要华而不实就好。。。。其实nc引脚你画了不用也可以。。。不画也不是不行。

网友:
不用的得画出来。要不然PCB管脚对应不上~~

网友:
只要对应得封装,管脚数一致,就好了